小修 联想 L-IG41M3 V1.1 不复位 维修一例!!!~~~

楼主(2016-04-12):
版号:联想 L-IG41M3 V1.1
故障:不复位

联想牌子的板 G41无PCI 槽  有点惊讶!
上维修台  不复位
测 各大供电正常  无时钟

PCIE A13 A14 无时钟
查VRMPWRGD 线路

发现 Q45 C极 只有1.4V

计算 R391 R392 分压电阻  应该分压出来的是 3.2V 这样
拆掉Q45  电压出来了
故障点:Q45 拉低了ICH_VRM_PWRGD

更换Q45  正常点亮!

网友:
Q45坏应该是本身DS之间阻值存在微短现象,即D级还存在1.4V工作电压推测DS之间还存在一定电阻大小,即D级不是完全对地短路。

网友:
拆掉Q45  电压出来原因推测是D与S级接地之间完全脱离连接关系引起。

网友:
这里也可以临时短接R391电阻两端判断Q45和时钟芯片故障。

网友:
实际上这里分压电阻变值可能性也比较大,Q45损坏在这里推测也会引起R391内部阻值在线测量偏小。

网友A:
Q45损坏 拉低了ICH_VRM_PWRGD信号电压的同时,这里时钟芯片开启信号引脚对地阻值应该在几十欧姆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45损坏 拉低了ICH_VRM_PWRGD信号电压的同时,这里时钟芯片开启信号引脚对地阻值应该在几十欧姆左右

高手 神人
打工   工具采购  老板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 神人
打工   工具采购  老板的事了

那问下老板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淅

网友:
还是你们厉害,我早就放弃了 要么就是换主板

网友:
Q45是D级把 那个是MOS管 不是三极管。

网友:
真是有图有真相

网友:
正是我遇到的问题,明天查看看先。谢谢楼主。

网友:
还可以,我正有这么个板子有问题,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主真高手
无PWRGD不复位

网友:
这个牛  我有个联想的H61 不能调时间  不进系统

网友:
学习了,好的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