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刷机风险的方法

楼主(2016-04-12):
说到手机刷机,但凡刷机都带有一定的风险,关键看你能不能把风险最小化甚至去掉了。
首先肯定的是,正常的刷机操作是不会损坏手机硬件的。其次刷机可以解决手机有些莫名其妙的毛病、升级手机硬件驱动(就象升级电脑的BIOS)、为手机增加无数DIY功能。但是不当的刷机方法可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比如无法开机、开机死机、功能失效等后果,所以我认为刷机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毕竟买手机的钱也是自己的血汗钱啊。弄不好就白送钱咯。新手朋友们刷机前应该多了解刷机资料。提供刷机经验的朋友们注意了:交流刷机经验要本着负责、认真、实事求是的原则!特别是对于新手朋友!
以下是刷机总体来说要注意的情况,当然,具体的手机还有各自的要求,一定要把操作说明看清再动手。
1.只要是和电脑有连接的机器就能自己刷,不论是正常使用中还是白屏中。如果手机已经与电脑无连接反映(例如黑屏),那么自己就刷不好了。
2.普通数据线是没办法刷机器的,只能传图片以及 MP3 等。
3.刷机时一定要确保手机电池电量在一半以上,这个很重要哦。
4、刷前请仔细阅读刷机操作说明
5、刷机时四个文件(或三个文件)的位置不要放错
6、建议在自己手机原版的基础上刷串号不变的DIY版本(如果该版本会改变串号,一般人还是不要刷的好,否则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自己难以解决)
7、不是任何手机都可以刷机的。比如NOKIA刷机需要专用的刷机盒,所以不能自己刷机的。
8、不是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刷机解决的。有些问题可能是硬件问题,所以不要太依赖刷机。
9、刷机最好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的刷机。目前DIY的版本都是基于原版的,只不过是将原来的图片替换成另外的图片,将原来的铃声替换成另外的铃声,没有动核心部分。只是替换更改了部分图片、铃声或者菜单字符等,所以不应该有不良影响~只要做好自己手机软件的备份,按步骤操作,刷机是基本上没有风险的(大不了再刷回备份)。
特别说明一下,一般刷机后就不保修了,所以不是特别需要的话,最好不要刷。

网友:
2.普通数据线是没办法刷机器的,只能传图片以及 MP3 等。能说详细点不,要什么标准呢

网友(2016-05-14):
那个普通数据线不能刷机什么意思。。是用原机自带的数据线就可以了是吗??

网友:
刷机对手机影响大吗?

网友(2017-04-17):
线可以联机的基本可以刷,最好用些线芯粗带磁环的线

网友:
一直用3块一根的数据线 刷了几百个机器了 不知道楼主有何指教

网友:
尽量不要操作,售后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