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反复重启

楼主(2016-04-12):
有一台联想G400的机子,开机反复重启。刷过BIOS不行。有没有哪位大神遇到过此情况,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在线求大神帮忙啊

网友A:
能不能说清楚一点,是亮机重启还是不亮机重启?

网友:
修好了吗
我也有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说清楚一点,是亮机重启还是不亮机重启?

亮机   刚要进系统就重启了

网友:
没好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重启我碰到过外设问题的,重装系统之后一个驱动一个驱动的装。装到了哪个就重点修哪里。

网友:
应该是却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