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6在Honor界面无限重启怎么破?

楼主(2016-04-12):
       接到过几台客户送修的荣耀6,都是在开机界面,显示Honor的时候无限重启,之前的都没有修得好的,今天又来一台这种故障的机子,再试着刷,可是都是没有办法刷成功,现在把自己刷机的过程写出来,大家帮忙看看是哪里没做对,指正教导一下小弟:
      1,拿到机子第一时间到华为官网下载官方刷机包,装入T卡三键强刷,手机画面就卡死在Honor画面。
      2,拔出T卡,按三键却能进入到升级界面,重新装入T卡强刷还是卡死Honor,T卡一直都是拿来刷机的,没问题啊,正版金士顿8G卡。
      3,尝试用线刷,在小米的论坛看到有这个线刷包,http://www.miui.com/thread-2123053-1-1.html(这是下载的网站)按照里面的说明来刷,由于客人不知道机子是EMUI2.3还是EMUI3.0,就两个包都下载,然后问客人买了机子后有没有升级过,机子买了多久了,说是一年多了,没升级过,于是就进入fastboot先刷2.3的,成功刷入,但是刷完后还是重启,不服气,再刷3.0的,同样成分刷入,还是重启··············
      4,插入T卡再三键,还是卡死在Honor!
      5,到这里已经近乎崩溃,插着USB线,瞎按三键,结果进入升级界面,图面上有个USB接口,升级进度条在走·········我都没有在线刷···········

之前看到有人发帖说他的也是和样子重启,搞不好,然后上淘宝叫人家运程搞好了,那就应该是线刷好的,可是·············为啥咱的都不行·········哪位行行好,早点小弟一二啊

网友:
无人来看么?大师来救我啊!!!

网友A:
按理说,方法程序不会错,排除软件问题,会不会是硬件问题,充电正常不?我正修的一台,差不多故障,电源芯片有坏,在订芯片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方法程序不会错,排除软件问题,会不会是硬件问题,充电正常不?我正修的一台,差不多故障,电源芯 ...

充电都能正常充,听说电池也会造成这样的故障,下次先试试看换电池,兵哥换电源好的话也分享下咧~~~

网友A:
又看了些文章,有了新的想法,一是硬件故障,而且范围应该是字库有坏;二是字库硬件是好的,但固化启动程序有坏(相当于电脑的BIOS,也装在字库中),因此建议:找网上专业远程救砖试试看(要付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看了些文章,有了新的想法,一是硬件故障,而且范围应该是字库有坏;二是字库硬件是好的,但固化启动程序 ...

能找到厂方内部用的刷机包就好了,工厂里用的都是有底层文件的

网友:
伙计 我就是那个去淘宝上远程的 华为荣耀的破机子 真*脏话*扯淡 华为练个官方的线刷软件都不开发 淘宝远程救砖的有他们自己开发的救砖软件 我们没有

网友(2016-05-13):
会不会是字库有问题

网友:
求卡刷教程

网友:
应该是硬件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