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手机不开机,电源电路大短,高手给看看

楼主(2016-04-12):
华为荣耀3C移动4G(H30-L01M),故障为手机不开机,连接电脑无反应,开机检测,电源电路大短,找不到电路图,各位高手给看看,P34正常,1A W48短路,不知该硬件是什么?应该是双CMOS管吧。。因为找不到电源管理芯片,不知是否省略(图中有空缺12脚位)。。手机没什么用了,关健手机里有重要数据。。

网友:
看下资料就知道,推测W48是USB供电转换输出保险作用。

网友:
小学生  观看中

网友:
已查到电源芯片BQ24192H,估计此芯片坏。。。部分被挡

网友:
屏蔽罩用小剪子剪掉先。烧机大法烧一下看哪里热。

网友:
如果懒得去找图纸的那就地毯式的测量每一个电容(体积大一点的电容)对地的阻值,找到短路的这一路,用松香熏白主板,在短路的这一路加上电压,找到短路的零件。

此方法很有用,修好VBATT 、VPH-PWR二路大短,但松香不会用,我是用焊宝来查看的。。共查出BQ24192、3个电容、一个稳压管坏,太可怕了,正常使用中怎么出现如此多坏件,想不通。。

网友:
楼主做的也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