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无cpu供电附带图纸

楼主(2016-04-12):
由于时间问题 我就不发图片了  这个问题 比较简单  以文字的 方式 传送给大家

   接到本本 g470  版号 6751p    去掉电池 裸板 加点 跑马 到0-35

   经测量是 没cpu供电  其他供电 都正常  换了 cpu 不行

   打开图纸 测量  开启 正常  主vin  和vdd 5v 都正常

  网上  说什么 ui 2脚pwrok 3.3 v 正常 什么 cpu供电24脚电阻 去掉 也一样

      pu供电pwm  没有发出 方波

        直接换了芯片 跑马 亮机   不算通病   但是 通病 很多 谢谢

网友:
太速度了。。

网友:
如果没有CPU电压,为了省时间 都是先换了芯片再说

网友:
条件满足换 了再说,要的就是 速度

网友A:
嗯,也挺喜欢这种表达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也挺喜欢这种表达方式!!!

猛一看 还以为 喜欢我 !!
还好不是

网友:
不好意思,想法挺好的

网友:
嗯这个芯片不常坏

网友:
这个机没有啥通病就是显卡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猛一看 还以为 喜欢我 !!
还好不是

你要是个女孩我可以考虑一下。尤其是你头像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