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显卡短路

楼主(2016-04-12):
GTS450NV-LF  1.0  12V对地短路,烧鸡大法没烧出来 管子的G级阻值600多也是对的, 换了12V芯片无果,来点建议!

网友:
这种只能电流调高点,烧机了。要不就要一个一个拆

网友:
建议把烧机,如果是上管击穿也是短路的,一个个上管拆看看,烧机容易烧坏核心和显存

网友:
一个个拆上管吧,有时DS极短路了,G极不一定是短路的,还有电容也有可能短路,尤其是低压的固态电容最易短路。

网友:
12V接的地方又不多,12V滤波电容  上管,电源IC几下就拆出来了

网友:
烧不出来就拆

网友:
烧机时发热的就是了,还用建议吗,一般都是贴片电容会短路,还有7805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