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安泰信858D风枪头生锈了

楼主(2016-04-12):
安泰信858D风枪头生锈了,难道是开的时间长了的原因吗?对温度有影响吗?最近觉得连一个尾插都很难吹下来

网友:
生锈也一样用  就是难看   你的可能是机器老化达不到预设温度了

网友:
换一个就行 用快客

网友: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 做我们维修一行的 什么样子的装备够用

网友(2016-06-01):
快克,比较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