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 触发 掉电 ! 通病 再次送给大家!

楼主(2016-04-12):
版号:P8H61-M LX PLUS 贴纸上没有PLUS  一样的!

故障  :触发掉电

测各大供电都有  除了GFX供电!

这种问题  一般都是温控引起的保护;有些是PCH的问题!

由于以前修过  直接查H_THERMTRIP#

直接拆掉HD4      这个是经验!

然后跑码亮机!

通病分享  给大家    是不是  给加点分啊!

网友A:
GFX供电。位置在哪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GFX供电。位置在哪个地方?

CPU  右上!

网友B:
温控问题造成的掉电,温控误报引起的吗?

网友:
卧槽 羡慕这技术啊!

网友:
这个帖子必须支持 图文并茂

网友:
对了 楼主 你的诊断卡是哪里买的 多少钱

网友:
很好的帖子  谢谢楼主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控问题造成的掉电,温控误报引起的吗?

是啊                !

网友:
楼主可以的,加分

网友:
加分支持,楼主这样的帖子加个权限吧...

网友C:
没碰到一块温控引起触发掉电的,唉我去,

网友:
GFX供电!
是什么 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碰到一块温控引起触发掉电的,唉我去,

修多了        总会遇到的!

网友:
这样的板子真不好修,,,谢谢分享通病!!

网友D:
一样的P8H61-M LX 触发 掉电不行啊

网友:
这钱被你们几个大神都减去了。我们没得修

网友:
加分,如果更相信点更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样的P8H61-M LX 触发 掉电不行啊

供电   都有吗?

网友:
这都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供电   都有吗?

都有

网友:
这种经验,以后一定要多学习

网友:
正好需要这个BIOS   收藏了

网友:
有点位 图纸..板子就是好修

网友:
H_THERMTRIP# 这个信号正常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为高电平?

网友:
拆掉温度高的时候会不会报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