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UI45充不了电求助

楼主(2016-04-12):
此机器故障是这样的,在系统里能看到电池,也能看到在使用适配器。光标靠近显示不充电 拆机检查充电芯片各引脚电压均正常。后面换充电IC BQ725  换IO IT8585E。刷U20 EC边上的BIOS芯片,故障还是一样,最后用示波器检测充电IC BQ725 第8 9脚。只有一次波形。用其他主板对比发现I2C总线波形会一直持续下去的。有点搞不明白,有高手帮个忙

网友:
电池问题坏多,电池放上几个月不用就会锁死,找个好的电池确定下在看吧

网友A:
此机器就是充不进电,放电正常

网友:
换个电池在看吧

网友:
换块电池试一试!

网友:
我个人也怀疑电池本身问题,但是这个电池找不到另一个来试。而且发现能放电只是不能充,所以觉得可能还是怀疑充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这些问题   先换电池

网友:
楼上的朋友都说的对这种故障你走弯路了 由简如繁 先换电池 这种遇多了 80%都是电池导致

网友:
我也碰到过  死活没修好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你可以试试给电池强制充电看能不能充上,来判断故障

网友:
电池激活 试试看  幸运的话 也许能激活!

网友:
各脚电压都正常,换电池

网友:
看一下EC与的预充电的信号

网友:
电池我遇过,。。。。飞天电池坏。。

网友:
由简入繁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机器就是充不进电,放电正常

放电就好了嘛?

网友:
感谢各位兄弟帮忙,跟客户沟通换电池试看了,害我走了那么多弯路

网友:
修好了么????????????、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