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装不了系统求助

楼主(2016-04-12):
华硕P8H61-M LX主板正常进pe,BIOS, winpe等等,就是Ghost重启到安装界面的时候卡住死机了,求助万能的【迅维】指点维修。(一修板)

网友A:
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器上GHOST好,拿过来释放看正常不。

网友:
感觉硬盘的故障,换块新盘试一下

网友:
南桥有问题 吧

网友:
PE能进安装界面的时候死机,换个系统换个硬盘排除先

网友:
楼主有没有P8H6 REV:1.00的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器上GHOST好,拿过来释放看正常不。

问题还是一样,我换了南桥,io,BIOS都无法解决,死机的时候我测CPU供电没有,其他供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还是一样,我换了南桥,io,BIOS都无法解决,死机的时候我测CPU供电没有,其他供电正常

那就查CPU供电的条件啊

网友:
我也修到1片,就刷了BIOS,能用几天,然后又是卡LOGO就死机了,CPU换低端的就正常了,奇怪的问题!

网友:
这个板换桥不值得吧    不如换板

网友:
今天也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就是PE 进不去(PE)换了好几个都一样,不接硬盘一样。。。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今天也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前几天也修到一片,工厂的,原来装的G620,进系统卡LOGO界面,换I3-2120的U它又正常了,原来的G620装到技嘉板上正常进系统,给客户换技嘉板了,华硕板不好搞,暗病多,又没有图纸

网友:
用安装板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