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 CPU电源管理芯片 vid

楼主(2016-04-12):
我用万用表测的CPU电源管理芯片 vid为0.03V的       有的为1.1V的        还有一个是0.7V上下一直跳变的               这个VID是否正确?           正常的话VID电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你关注论坛的公众号里面有一篇帖子,是关于VID的,VID一般用示波器看很明显的

网友:
电压跳变是不正常的,有的脚电压高有的脚电压低是正常的。可找电源管理芯片的资料,在资料里面看VID脚高低组合对应产生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