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不触发

楼主(2016-04-12):
联想S410板号:LA-A321P 开机电源灯不亮触发电流很低0.015到0.032就不动了,测量有3V。应为没有刷KB9012 EC的工具所以没有刷。这个板子的5V供电什么时候出的现在一直没有出。

网友:
差不多和3V一起出来。

网友:
后级短路了吧?

网友:
应该是后级短路

网友:
查查看哪短路了

网友:
5V打值是不是短路。。。。

网友:
看一下5V的开启信号有没有发出了

网友:
rt809f可以刷kb9012

网友A:
机器修好了,是5V供电芯片的问题在料板上找了个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修好了,是5V供电芯片的问题在料板上找了个换上就可以了。

待机芯片吗?LZ

网友:
PL404  5V 一插电源就有了

网友:
断开后继看能出来不。 说不定就USB短路

网友:
PWM35V一起出来的

网友(2017-04-23):
后继短路了

网友:
是五伏那里楼主说清楚点吗

网友:
这CPU是不是也是通病

网友:
后级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