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5K2T过流掉电

楼主(2016-04-12):
接台机子,开机电流2A内,运行视频的时候电流可以上到3A然后就掉电,散热没问题,主要是看视频会掉电,电流会上到3A
请问大师,这个该往哪个方向考虑维修呢。

网友:
问题不成立。系统有问题么。用XP看看。摸摸有木有芯片发烫

网友:
显卡可能虚焊了,要做BGA

网友:
显卡散热不良,换硅脂或者加垫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突然一天然后今天发国际

这种小白该封号

网友:
不定时掉电把!显卡有可能,还有温控!RSMRST被拉低了也有可能

网友:
测试温度了吗,先处理下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