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K C3270开机亮红灯

楼主(2016-04-12):
  一台ASK C3270的机器,来时不能开机,下翻建短路,换一个,能亮绿灯了。以为OK了。装机测试,发现开机后,
电源指示灯变成绿色,风扇正常启动,但大约10来秒后,POWER等自动变成红色,这是在开的话完全无反应,只有把电源线
拔掉,在开又是一样的POWER自动亮红灯,别的等不亮。
以为是灯泡问题,但换一个灯泡,还是一样,风扇也检查过了,还是没解决。
因为投影机修的少,问下各位高手们,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呢?
如下图

补充一下,插上
电源,就这样亮红灯,开机后,变成绿灯,然后风扇启动,大约10秒后,又变成图片那样,这是再开机没是没反应的,
必须要拔掉电源线,在插上电源开机,在能开,但一会又自动变成红灯

网友:
检查一下点灯版有没有开启信号

网友A:
   换点灯器试下。这种情况是灯泡没有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点灯器试下。这种情况是灯泡没有启动。

我拿去给一个专修投影机的人看了,他说主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点灯器试下。这种情况是灯泡没有启动。

对了,问下灯泡电压怎么测试,可不可以用万用表交流档来测试

网友A:
   我也不清楚,没测过,因该不能测吧,都是高压、 不过点灯器很少坏,我这修了很多都没坏过,灯泡还有个启动的安全开关,你注意检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清楚,没测过,因该不能测吧,都是高压、 不过点灯器很少坏,我这修了很多都没坏过,灯泡还有个启 ...

哦,谢谢,客人来的时候有两个一样的机器,一个是设置问题,一个就是这个,我吧两个机器的灯泡兑换过的,两个灯泡在哪个好机器上都没问题,两个灯泡在这个机器上故障都是一样的。应该要不就是点灯器坏了,要不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2016-07-05):
我现在也遇到一台一样的投影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请告知下我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