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黑屏,无屏供电,故障分析

楼主(2016-04-12):
今天不知论坛咋地了,图片总是上传不了,就用文字表达一下吧,如题所示,遇到一台A1502按开机可以正常触发,而且有苹果开机的声音,大小写灯切换正常,但是机器黑屏,无背光,看不出是不是暗屏,暂且定为黑屏,测试J8300的28脚(屏供电)无电压,随机往前查,查到一个芯片u8330 或门电路,从ab脚向后查,三个点均连接到CPU 难道是cpu坏了? 三合一的cpu,随机看了一下论坛维修朋友的文章,一半人说cpu坏了,一半说没有,我个人认为没坏,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用外接显示器,会正常亮,而且有正常开机的声音,用了苹果四个组合键还有选择启动项,屏幕都没有任何反应,网上有朋友说有个2.2电阻有问题,本人比较眼拙,看图纸没有看到2.2电阻,望有修过类似问题的老师帮忙分析分析。 我看论坛上图纸都是分开的,我给打包了,寻思发给需要的朋友,结果不知怎么回事,论坛发不了图片和附件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加962933523

补充内容 (2016-4-14 11:25):
楼下有图纸和故障点图片 欢迎大家评论

网友:
图纸和点位图,软件 三合一 打包好了 有需要的下载吧

A1502 820-3476-A.rar

网友:
这是查到的故障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问题不是cpu,也不是bios,保险电阻也没问题。现在修得差不多了,已经有明确方向,不知道论坛的朋友有什么见解

网友:
楼主 你先换个屏测试啦 这样的问题 还是先把屏测试一下比较稳 CPU 比较不能乱动 等下死掉就没戏了 我建议你检测一下屏 把屏线那些看一下 有没松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我碰到一台14年1286一样的问题 一起分析下

网友(2016-05-12):
1502 一样问题。没EDP_BKLT_PSR_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