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装CPU 出CPU核心供电0.6V电压 装CPU 不出核心供电

楼主(2016-04-12):
(无正文)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VCC PVCC BOOT EN查了?
都没问题换芯片先
务必确认VID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VCC PVCC BOOT EN查了?
都没问题换芯片先
务必确认VID正常

你所说的全部正确

网友:
还要具体看电源管理芯片是哪个型号后分析

网友:
有些电源IC就是这样的,装了CPU不出电压还得查芯片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