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1.5A左右掉电重启

楼主(2016-04-12):
如题,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哪里的问题,,,AMD的CPU
cpu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轻微加焊完小桥(非显卡)之后再来问吧。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试一试啊

网友:
首先考虑北桥

网友:
CQ40,晕倒了

网友:
加焊一下桥试试 AMD桥爱坏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北桥用风枪吹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