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P43D3 不复位 错杀时钟 维修一例!!!~~~

楼主(2016-04-12):
版号:映泰 P43D3
故障:不复位
这个故障应该前辈们早就修过了  只是我刚知道 还错杀过 2个板 就发个贴。

老鸟可以飘过~

上检测台 不复位

测各大主供电 正常  时钟不正常

PCIE A13 A14脚 时钟1.49V  不正常 正常0.4V左右

测时钟芯片RT876-665   45脚 开启脚  3.3V  看到这个
我就直接把时钟芯片RTM876-665 换了
然而  换了时钟芯片 时钟还是不正常
郁闷了 难道料板时钟芯片业是坏的??
无语中。。。。
仔细看了下 参考图纸
发现有个Q7的 三极管

时钟芯片45脚 开启脚 VTT_PG 是经过Q7的
看到这个Q7 眼睛发呆了
难不成 是低电平 开启的???
镊子 将Q7 CE极短路
测PCIE A13 A14脚 0.42V
这RTM876-665真是低电平开启的
查了一下Q7的B极 CK_PWRGD是南桥发出来的

后面查到了这个 才确认 VTT_PG是低电平开启。
CK_PWRGD 是收到了 南桥的VRMPWRGD 才发出来的信号
工作常态也是高电平。那么Q7就导通
VTT_PG 就应该是 低电平
那么RTM876-665 就应该是低电平开启的时钟
不仔细看 还以为 芯片45脚 就是直接的VRMPWRGD 的3.3V开启
看到这个  心想 前段时间的那两个映泰G41  肯定被我误杀了
实际上 CK_PWRGD 没有发出
那么VRMPWRGD 应该不正常

CPU管理芯片是UP6219  参考图纸是ISL6322 不知道能不能替换 这个不理它
UP6219 48脚VR_RDY  电源好信号有1V

VR_RDY 就是PWM_PWRGD
经过Q12 Q13转换成VRMPWRGD
最讨厌 有图纸参考 主板零件又不标注代码的板
只能跑线 在时钟芯片右下方 找到了Q12 Q13

测Q13 B极无电压 C极 VRMPWRGD 0.46V 不正常 正常应该是3.3V

应该是 Q13  性能不好 DS 极导通 拉低了VRMPWRGD
更换Q13  故障解决
正常点亮

独显板!

发个贴祭奠 错杀的英灵
望前两片映泰G41 泉下有知 不要怪我呀

网友:
其实就是Q13击穿短路引起的故障。

网友A:
这里也可以把Q7 CE级临时短接判断时钟开启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类型和解决故障。

网友:
用处很大,感谢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也可以把Q7 CE级临时短接判断时钟开启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类型和解决故障。

我发现你 很能说会道

网友:
这能有图纸。我擦。牛b呀。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贡献,下次希望有机会秒杀。

网友C:
时钟芯片旁边一个三极管C极与时钟IC相连的为低电平开启,没三极管与两个三极管的都是高电平开启。前两片G41说不定已在别人的手上秒手回春死而复活了,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你 很能说会道

是吗?你也发现了?我发现他很会推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时钟芯片旁边一个三极管C极与时钟IC相连的为低电平开启,没三极管与两个三极管的都是高电平开启。前两片G41 ...

是呀  之前 一直以为是 VRMPWROK 直接到时钟芯片开启脚的
这次 细心点  才发现了 那个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钟芯片旁边一个三极管C极与时钟IC相连的为低电平开启,没三极管与两个三极管的都是高电平开启。前两片G41 ...

是的,时钟芯片为高电平开启的外围引脚都是连接两个npn类型三级管工作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呀  之前 一直以为是 VRMPWROK 直接到时钟芯片开启脚的
这次 细心点  才发现了 那个三极管

其实可以强制拉低三级管c级接地连接e级解决故障这是快捷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吗?你也发现了?我发现他很会推测。

半仙。。。。。。。。。。。。。。。。。。。。。。。。。。。。。。。。。。。。。

网友D:
这个维修很有意义。低电平开启时钟,如果没有图纸的话,我们应该怎样推测呢?分享的图纸是这个主板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维修很有意义。低电平开启时钟,如果没有图纸的话,我们应该怎样推测呢?分享的图纸是这个主板的吗?

具体可以查PDF   但是 一般我们很少能做到那么细心   图纸是这个差不多的 版本 不太一样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过,没修好

网友E:
基本都是高电平开启时钟,误判很容易走弯路,这个帖子让我对映泰有了更深的印象,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基本都是高电平开启时钟,误判很容易走弯路,这个帖子让我对映泰有了更深的印象,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是的,一般型号时钟芯片都是高电平开启工作多。

网友:
有图纸还有修不出时钟的道理

网友:
写得很清楚,看得懂

网友F:
VRMPWRGD这个就是南桥电压?有点看不懂0.0.....

网友G:
哈哈 ,刚好有一块也是PCIE时钟1.6V,不过坏的是Q12,b和c脚都有1V多的电压。谢谢楼主了,要不,我都打算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VRMPWRGD这个就是南桥电压?有点看不懂0.0.....

是CPU 管理芯片 发给南桥的  笔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 ,刚好有一块也是PCIE时钟1.6V,不过坏的是Q12,b和c脚都有1V多的电压。谢谢楼主了,要不, ...

我也错杀了2个板 帮到你 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