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41T-M LX3 REV:1.01

楼主(2016-04-12):
ASUS P5G41T-M LX3 REV:1.01的主板,有时可以点亮,有时不能点亮,不能点亮一般就卡E1R1或者D455,测内存条件,就是VDDSPD电压才2.6V,不对,查点位,发现下图那地方断线了,补线。试了,VDDSPD 3.3V,开机,还是一样现象,就刷BIOS,还是一样,就把内存的供电芯片UP7711加焊一下,试机10来次都OK,把它装起来,点亮测机半小时,就开不起来了,又一个吊样,就找了UP7711换了,修复OK.

P5G41T-M LX3 1.01.rar

网友:
都说这个板822容易出问题,不知道你这个会不会返修

网友:
这样会不会返修啊 不过还是感谢分享

网友:
VDDspd是什么?

网友:
之前EC旁边的822 3个都换了,还是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