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M1D3M VER 1.0报警

楼主(2016-04-12):
联想CFM1D3M VER 1.0 GD25Q32好机备份.bin,主板拿到手后观察没有烧痕,FM1接口。还比较新。测量各项电压均正常,报价修好100RMB,因为各项电压正常,不插内存有报警声,怀疑是BIOS问题,正好有一块一样的主板,型号,版本号完全一样。将好主板的BIOS备份下来。准备给坏板刷BIOS。结果发现好机的BIOS是4M的。坏了的BIOS是2M的。刷不进去。刚好以前备件里找了个25Q32的刷进去试机。用集成显示卡还是不亮机。因为此机配有独立显卡,插上独立显示卡显示正常。此机修复。分析两个CPU应该一个是集成显卡的。另一个不集成显卡。不要独显能亮的CPU是AMD E2-3200CPU,需要插独立显卡能亮机的的CPU是FM11980。20160404

网友:
一样的板子的话,我都是先直接对换BIOS芯片测试的。如果可以再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