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脑有时能开机,关机后就不触发或者触发不显

楼主(2016-04-12):
关于电脑有时能开机,关机后就不触发或者触发不显,这个问题我相信各位修客都有遇到,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按照不触发条件 一步步查

网友:
什么电脑??

网友:
这种故障多是在不正常的时候 按照上电时序维修

网友:
只能在不正常的时候尽可能的测到不正常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