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独显机子,集显供电上管烧坏是由于cpu坏导致的!

楼主(2016-04-12):
联想b470集显供电烧坏,上管也烧坏,换掉pu4405和上管,开机亮,进系统黑屏,掉电,掉电几次后上管和pu4405又烧坏!重复上一步骤,开机,又烧!重复,摸到上管发烫,最后判定cpu坏,大家以后遇见可以参考,少走弯路

网友A:
不装CPU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装CPU呢       ...

不装没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