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宏碁H61H2-AD 不触发

楼主(2016-04-12):
机器 是今天电脑城同行 拿过来的 ,赚同行的钱 真心  累  ,天天维修 修的 脑袋 都昏昏沉沉的   。悔不当初没好好读书啊   ,转入正题  ,机器为宏碁品牌机  ,小机箱的   。10 天前同行有拿过来 过 也是不触发 ,我换电源 就可以了 ,让同行 换电源,之后顾客拿走。今天又拿过来 ,不触发 ,换电源涛声依旧 。直接叫徒弟拆主板出来  版号是H61H2-AD  1.0  的  ,初步测了下 MINIPCIE    B10脚没有待机3.3V  ,当然是不可能触发的。然后在主板靠右边发现一个类似于1117 的稳压器 。发现输出有3.6V的电压。但是跟B10脚不直通,接着拿万用表刮主板所有可能产生待机3.3V 的原件 ,无果。去迅维网查找图纸 发现没有  只有BIOS  ,抱着试试的想法去百度找 ,找到了图纸 ,运气好   也是精英代工的 。直接找到图纸PCIE   B10脚,待机条件名字为3VSB,然后找到类似于1117原件的产生的3.6V   的名字为SB_3VSB。然后查图纸发现是经由此处产生,在主板实物经过跑线确定为此处产生,当然我没有直接将3.6V飞到待机3.3V处,因为是P沟道MOS管将3.3V转为3.3V。而此P沟道的 MOS管受控于另外一个数字型NPN的三极管,我也没继续研究三级管那边的信号了,直接将此三极管的BE短接,从而强行让P沟道MOS管G极拉到地,在插电真正的待机3.3V已经产生。短接开关已经亮机,小小的一个待机电路都搞的这么复杂,要好好学习了。我讲图纸还有BIOS分俩个帖子发了 ,为的就是多赚点分,不容易啊

网友:
有理,能修好就是最好的结果,最终的结果也就是修好收钱

网友:
写的很详细,今天又学到东西啦

网友:
睡觉信号吧,一般不修,飞线解决。也修不出来

网友:
能修好就是最好的

网友:
MINIPCIE    B10看不懂是什么?

网友:
主板 不好修 我好久没有修过了

网友:
那个信号应该是桥发出来的吧

网友:
怎么量IO啊,楼主好好讲讲吧

网友(2016-05-13):
图纸可以上传吗

网友:
这样不会导致 用不了多久就会出问题吗

网友:
找半天没看Q25在哪里。楼主标记下可好。。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