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新手DELL 1707FPC的维修(故障开机不通电、与提示)

楼主(2016-04-12):
今天公司有一台显示器是DELL 1707的坏了,故障是开机指示灯不亮,果断拆开看一下没有明显烧坏的痕迹(但当时大电容有一个脚粘有和胶一样的东西,开始以为是脏东西,现在想想可能是漏液,但没有明显鼓包),当时直接测量以了保险发现断开,测量整流桥堆发现1脚4脚有短路的情况,测量开关管发现击穿现象,于是找了一个保险换了原来是2A,现在换了一个3A(找不到一样的),本想找个整流桥换一个的,拆下后测量发现整流桥没有损坏结果就没有更换,直接更换了开关管(原来是P7NK80由于不是专业维修找不到,找了一个前面字母不记得后面数字为70的开关管换上),上电测量发现整流桥输入脚有220左右电压,输出脚只有110V,(由于没有经验,一直认为是换的开关管不一样所以输出变低或PWM芯片有问题),结果死马当活马医换了一个大电容测量发现大电容两脚的电压上来了331V,于是测量后极的整流两极管的输出脚有5V和15.4V的输出“感觉这么老的显示器应该是12V和5V,是不是偏高,但想想有18V的机器所以也没有管那么多”,)于是接上驱动板还没有接上屏测量发现电源板输出变成了5V和24V,想想怎么会这样电压变高是不是驱动板有问题,手也没有驱动板换,结果强行装机测试,发现尽然好了。(还有几个问题没有明白,请懂的师傅说明一下,1、为什么我一笔接地一笔接后级整流二极管的外面两脚对地短路也可以正常输出5V电压 ,是不是有些机器整流二极管的13脚对地短路也是正常的,只要中间输出脚不短路就可以 2、这个机器在不接驱动板的情况下测量电源板的PWM芯片启动供电脚和持续供电只有1V左右,现在接了也只有5V左右,正常不是10V以上吗?)“不知道为什么不能上传图片就这样发了,等下我看能不能上传图片”

网友A:
BENQ代工的板子,电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ENQ代工的板子,电容坏了,,

想了解一下1、为什么我一笔接地一笔接后级整流二极管的外面两脚对地短路也可以正常输出5V电压 ,是不是有些机器整流二极管的13脚对地短路也是正常的,只要中间输出脚不短路就可以 2、这个机器在不接驱动板的情况下测量电源板的PWM芯片启动供电脚和持续供电只有1V左右,现在接了也只有5V左右,正常不是10V以上吗?

网友:
明基的板子。  换一个大电容, 一个开关管, 一个保险。

记住电容一定要换, 已经烂脚了。

网友B:
小心的问一句,楼主知道液晶电源板有热地与冷地之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心的问一句,楼主知道液晶电源板有热地与冷地之分吧

前级的地在大电容的负极……后极的地在螺丝洞…………(请问下前级测量PWM的启动电压和持续供电,地是不是接在大电容的负极上,应该没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