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28 时亮时不亮 不是通病

楼主(2016-04-12):
   这个机器是以前修得,我就说一下大概过程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机器的通病大家都知道,硬盘帖纸下面的小电容腐蚀。  刚拿着这个机器也是直接干小电容,不出意外的亮机。不过客户拿回去不到一天又不亮了。再次拿到机器,小电容那里放一下电又亮了。有点无语,经过测试此机有的时候会亮有的时候不亮。按着时序,最后找到一个信号PLT3_RST#亮机的时候是3.3正常,不亮的时候只有1.0左右。顺便打了一下对地阻抗只有70,看来这就是罪魁祸首了。这个信号的阻抗正常应该是400多。接下来就简单了此信号会到南桥,北桥和显卡。最后取下显卡之后阻抗恢复正常。没什么技术含量,只是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会有帮助。

网友:
显卡轻微短路

网友:
显卡微短路 这个还真是不好找呢 而且三星的没标识  修起来很蛋疼

网友:
昨天刚修过这本  也是时亮时不亮 大力震也会黑屏 加焊显解决

网友A:
加焊一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显卡已经很耐用了

网友:
加焊一     般能修好的。。。不用去下来的

网友:
这个电容的通病多是不触发 而不是时亮的故障

网友:
显卡微短了啊,楼主取下来有没重植上去?

网友:
这个机子那个电容坏得是有点多。记得楼主的经验显卡坏

网友:
这电容坏的话修到过 不触发  待机偏高

网友:
不亮机,就没有试试吹显卡试试???

网友:
这个不是还有一个通病吗,小电容坏只是待机偏高

网友:
还是很厉害的,能找到病根。

网友:
等待大神来解答

网友:
高手学习了,楼主细心

网友:
恩   分享给大家  以后遇到可以打一下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一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是微短路  不是虚焊

网友B:
是不是显卡虚了,焊一下不行吗

网友:
看到就想起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显卡虚了,焊一下不行吗
焊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好經驗,加分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