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 无规律掉电 求助

楼主(2016-04-12):
联想E420 有时整天不掉 有时开机没进系统就掉了 刷了BIOS 换了95280 无果 求助
掉电

网友:
散热没有问题吗?

网友:
掉电时,电流是多少,有什么电压没出来?

网友:
这种机器说实话不好弄,给你几个思路试试,先看温控是否温度过高导致保护,在看是否某路电压引起,还有检测下风扇到ec的检测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可以换个u试试 这机子的u容易坏

网友:
看下电容稳定性吧

网友:
这个机器 U供电也是铁MOS管 也有几率出问题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cpu确实容易坏

网友:
小白还是不要乱说的好,免得误导。坐等结果吧

网友:
换个低频点的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