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条的电压各个机器的电压不同 怎样换通用的呀

楼主(2016-04-12):
现在的LED显示器 的灯条电压 是不相同的 怎样换通用的 要用可调电压的那种吗

网友A:
有万能的呀,你上迅维淘宝店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用通用的,点灯板也要换它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万能的呀,你上迅维淘宝店看看就知道了

我问的是电压不同 不同的显示器的灯条电压是不同的 有的40V 有的50V 换的通用板电压与显示器的电压不同 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问的是电压不同 不同的显示器的灯条电压是不同的 有的40V 有的50V 换的通用板电压与显示器的电压 ...

我修的少,我遇到那个万能板接口一样的就装上,没遇到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的少,我遇到那个万能板接口一样的就装上,没遇到不行的...

我LED的升压条坏的碰到少 碰到坏的 用通用的换上试试

网友C:
这个怕没有可调电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怕没有可调电压的

我定了几个30K可调电阻 换上去 能调节电压吗

网友:
借口定义改成一样的

网友:
升压板是应该叫恒流板吧,不是你说的电压的问题,你想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定了几个30K可调电阻 换上去 能调节电压吗

还真没这样试过,你试下

网友:
一般都是上通用升压板,就是买回来配了好多线的那种,亮了不考虑其他。应该是板子有自动调压功能吧

网友:
通用的高压条啊TB都有

网友:
都是换通用的LED板子·那个接口不一样啊·很麻烦·没、有灯管的那接口通用啊·东西越来越便宜·换着玩意也赚不多钱了

网友:
一般都是换通用升压板解决

网友D:
没研究那么复杂,直接上通用版,基本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研究那么复杂,直接上通用版,基本没问题

好的 我也换通用板

网友:
万能的,,,恒流板和灯条一套,,,便宜又简单,比换灯管还容易

网友:
有通用的升压板,多种排线,自适应电压,10块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