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求助确认问题,这屏还有救吗

楼主(2016-04-12):
主人公是sony的70“电视,看图,客户说是黑屏不显示,现在没有看直接拉回来,先搞搞5S

然后开机是出现sony的LOGO后,渐渐的屏幕不显示字,但是有蓝色的背光,后面清洁排线
多次试了试现在开机,能显示了不暗屏了但是有条纹、托影、颜色不正等等好多问题,声音
及其它按键、遥控功能都正常,目前估且排除电源板、背光组件和主功能板的问题,剩下个
逻辑板,上有12V供电1.8V、18V好像还找到-6V,感觉像是供电正常,插过好几次软排线FPC
无果,不知道换一个逻辑板行不行,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板的问题请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
没见过这么大的屏,里面很脏,估计受潮 了。估计是屏上电路 受潮了。逻辑板可能性小些吧。

网友:
感觉是干扰或者电压不稳定了。

网友:
18V不够高哟

网友:
感觉屏没问题,屏线接触不良吧!

网友:
VGH电压才18V吗;会不会是低了点?
是什么屏的?

网友:
换背光老贵了.还是只能这样看吧.

网友:
供电都正常,但估计是电压没有送到侧面的相关模组上去,,这个不好办,,,

网友:
没有PDF只量到最高一个是18V好像

网友:
哎放弃拆开看了下不行,有一个地方烧了个洞,不太好弄

网友:
上下分层的,屏坏。。。。

网友:
如果图像一半正常 证明屏的工作电压基本正常 您的这个现象基本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就是屏坏了,找能修屏的 换软压膜电路.

网友:
可能是逻辑板的问题,但尝试换逻辑板的成本太高了。看下逻辑板是不是单独伽玛芯片,换了再说。

网友A:
楼主此电视是LCD还是LED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此电视是LCD还是LED ?

LED的吧应该

网友:
驱动板跟屏线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