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X79R-AX,从不上电到短路保护再到不跑码的维修 求加分,求鼓励

楼主(2016-04-12):
精英这款X79板子,我前前后后大概修了15张左右,只是因为今天碰到的茬确实多,不吐不快!

同行丢来的一批板,都是精英X79,成色非常不错,有原装挡板,只可惜都是坏的。

主角是这批板子里的其中之一,放手术台,打了3V、5V、12V对地阻值,发现都在正常范围之内。遂插上ATX排插,点开机排针,不触发。仔细看诊断卡,发现3V待机灯都还没亮。直接跑南桥附近的1085三端稳压器(这板子的3V待机供电就这一个地方)发现3脚有5VSB待机电压正常输入,2脚电压不正常,才1.1V。手摸1085,不烫,没明显温度,摸主板各个地方,也没发现异常。断电后打对地阻值,也是在350欧姆上下,看来这是正常的。那么要么1085损坏,要么取样电阻损坏。

直接从料板里拆个1085来替换试试,完毕之后,3VSB待机灯正常亮起。

点开机排针,正常触发上电。

接上CPU小4PIN后再次上电,“兹”一声,瞬时没了反应。拔掉所有排插后,只插24PIN,能正常上电,接了小4PIN后就保护。看来CPU供电部分是有问题。这板子的CPU供电和总线供电都是DRMOS设计。芯片为FDMF6705V。之前测量12V未有短路现象,这次打对地阻值也是正常的400欧姆左右。量CPU核心供电滤波电容对地阻值,也是260欧姆以上。量到总线供电的时候,阻值为0。

总线供电有2个DRMOS,主板正反各一个。直接拆正面的DRMOS芯片之后,对地阻值回复正常。冷却后接小4PIN亦能正常上电。看来就是它。想到之前维修购买还有剩下几个芯片,遂从料件盒里取新件补上

待冷却之后,上CPU,点开机排针,正常触发,但不跑码。量各大供电,情况如下:

内存供电:1.5V,正常
桥供电:1.05V,正常
桥SAS_1P5:1.5V,正常
锁相环PLL:1.8V,正常
总线供电:1.05V,正常
CPU预设核心供电:1.1V,正常

测量PCI-E槽的A13、A14时钟测试点,都是0V,测A11复位点,0V,看来是无时钟导致无复位。

板子的时钟芯片有2个
主时钟:ICS 9FGL1222,用来给PCI-E设备,1X插槽,LPC总线设备,IO芯片等等提供时钟信号。
副时钟:ICS 932SQ4200,用来给CPU、QPI总线、PCI-E显卡槽、X79桥提供时钟信号。

测主副时钟供电,都有3.3V。测两个芯片的25M晶振,都有压差。测主副时钟开启信号,都是3.3V,这就不对了。

因为这两个芯片都是低电平EN开启信号,高电平关闭。查主时钟附近的开启三极管,发现B级有0.4V的电平信号,E级接地。处于截止状态,C级高电平无法被拉低。镊子短接C\E级,诊断卡跑码。(借用外星人图纸,原理类似)

B级外接电阻的一端有3.3V高电平,另一端通过一个滤波贴片电容接地。拆掉滤波电容,上电主板正常跑码,这就是该主板时钟芯片EN开启信号不正常的通病。

上内存上显卡做系统,一路走下来无问题,跑鲁大师正常,板子修复。

修板不易,发帖更不易,能贡献的只有个亮机原板备份BIOS,求加分,求鼓励,谢谢各位!

 会员12354082元2023-7-1 20:23
 会员5217932元2022-9-27 00:00
 会员5217932元2022-9-27 00:00

ECS X79R-AX.zip

网友A:
我冲级  好了 可以加5分了
先加分等会有空再慢慢品尝  谢谢大师傅  分享

前几天 我也接到一个技嘉X79  好气派呀
接到的时候 好兴奋呀 其他的板都排后
准备先修这个X79
后面上检测台.....

没弄就自己点亮了

网友:
这么多故障,搞了一处又一处,少点耐心都不行。

网友B:
弱弱问一句,供电都是DRMOS设计是什么形势的电路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冲级  好了 可以加5分了
先加分等会有空再慢慢品尝  谢谢大师傅  分享

亮了就好啊,免费的钱钱到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亮了就好啊,免费的钱钱到手。

怕有暗病   一般这种情况 敢收钱吗

网友D:
修的   不错             图纸  哪里来的?   传一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修的   不错             图纸  哪里来的?   传一份!

没图纸,借的外星人X79说明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怕有暗病   一般这种情况 敢收钱吗

先把钱收了再说,试试自己运气,不行可以把钱退出来啊。

网友:
辛苦楼主啦,分享这样好的经验

网友:
不错哦,修的都是高大上的板子,理论也好厉害分析的非常清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弱弱问一句,供电都是DRMOS设计是什么形势的电路呀?

驱动IC与场管集成在一起了

网友:
哇,这板子看起来霸气,不过楼主功底更霸气,思路一点不凌乱,加分收藏

网友F:
对了,楼主,你那个诊断卡什么型号?它支持所有板子的MINI PCI_E的插槽吗?

网友:
都是比较新的板子!!谢谢分享

网友:
牛逼————还是实地学员——能看懂——,学习 了————

网友:
楼主 理论 思路好清晰    生意好啊  都是高大上的 机器

网友G:
1085三端稳压器是什么?

网友:
CPU供电全都集成化了。

网友:
到处都是楼主的身影啊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G:
1085三端稳压器是什么?

和1117一个性质的东西。

网友:
修一块能收费多少呢    我们这边没人修额

网友:
牛,这种高大上的板子都不敢碰

网友H:
楼主修的都是高大上的 板子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楼主修的都是高大上的 板子啊

最近修了不少X79,赚了万把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修了不少X79,赚了万把块了

牛  继续加油

网友:
看着外观还挺干净的主板,怎么累积了这多的毛病~~,真是钱不好赚啊~~哈哈~~

网友:
这些主板我肯定不会修到了。看着你修==我修一回。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图纸,借的外星人X79说明而已。

外星人X79。。是不是戴尔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了,楼主,你那个诊断卡什么型号?它支持所有板子的MINI PCI_E的插槽吗?

这个有Debug的接线的。上TB有。90元左右。

网友:
楼主这么牛B,在哪里高就

网友:
我发现 LZ可与月饼相并论了
你怎么可以对 那么多东西都那么了解呀
每次看到你的贴
我都感觉 自己对板的了解就如一张白纸
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大师傅   我们维修届的大神
IT行业的偶像

网友:
楼主的帖子讲解非常细致,对刚开始修板的我很有帮助,有助于摆脱无图无点位就无从下手的困境。

网友:
x79修的少  没遇见几片

网友:
用处很大,感谢楼主

网友:
我来加分,最高级别的,LZ加油!

网友I:
好高级的板啊,网吧用的吧?一般难碰到精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高级的板啊,网吧用的吧?一般难碰到精英的

不是,有人在日本弄回来的洋垃圾,修修好在国内卖。

网友:
有好的技术,前提是首先有好的客户。

网友:
感谢分享; 完全的干货,两个字: 好吃!

网友J:
没图纸,楼主是怎么判定那是总线供电的,毕竟都在cpu旁边啊

网友:
只能说叼叼叼,厉害,能不能给的QQ加下

网友:
这个板子卖得好贵,修好起码要三百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图纸,楼主是怎么判定那是总线供电的,毕竟都在cpu旁边啊

看PCB铜箔走线。和CPU供电的铜箔之间有缝隙。

网友:
引用 网友E:
驱动IC与场管集成在一起了

噢!原来是这样,谢谢大师指导!

网友:
楼主维修技术好扎实啊,思路清晰,可能换别人都放弃了,学习了

网友:
pll锁相环  是在哪里测到的?

网友:
drmos不多见,修得不错!这个DRMOS芯片多少钱?

网友:
不错的分析维修,赞一个。

网友:
第一次看的两个时钟的芯片学习了

网友:
感觉你们维修主板都那么顺畅呢,技术厉害!

网友:
很详细、都是维修高手呀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呀 学习了

网友:
锁相环PLL是哪个电路呀 求解呀

网友:
膜拜LZ 技术了得,说得我都想去实地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加分。是必须的。这个板坏的零件也太多了

网友:
楼主解释的很详细

网友:
楼主威武,楼主威武,楼主威武。受益不少

网友:
好 的维修,更好的分享

网友:
亮了就好啊,免费的钱钱到手

网友:
昨天修道一个联想的,从不触发到不跑吗,再到档码,最后实在是修不好了

网友:
楼主写的详细,思路也清晰

网友:
这个水分少   有实力   现在没有分,下次给你........

网友:
楼主,这板子的供电MOS芯片容易坏是吗,下次我也得备几个,以防遇到了没配件。再问下,楼主这个修好多少银子

网友:
给加分,给鼓励!

网友:
修这样的主板收多少钱

网友:
问一下楼猪  DRMOS芯片怎样判断被击穿?

网友:
楼主我有块技嘉Z77P的主板  之前是CPU供电烧了  修好   跑马到A5LOGO一亮就秒掉   有时当A5就不掉电
CPU 内存等电压都齐了  还可以亮    电压应该都是好饿吧     对了掉电的时候复位灯一亮就掉了。反复掉电重启

网友:
好帖啊,想加5分的,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加5分

网友:
好经验,有的品牌机就是很多地方要设置

网友:
以后多向楼主学习  能加个联系   有不懂的可以 请教一下你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我冲级  好了 可以加5分了
先加分等会有空再慢慢品尝  谢谢大师傅  分享

多好的事啊  怎么感觉这么不爽呢?

网友:
楼主的诊断卡 淘宝哪里买的?能否给个链接这类的

网友:
厉害,板子不错,就是毛病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多好的事啊  怎么感觉这么不爽呢?

什么 不爽呢
这两天在搬店铺 累死了

网友:
修板的思路就是清呀

网友:
好评!这板子修下来可以稳定使用的。。就怕遇到BOOM桥,CPU供电反馈电路有变质不稳定元件的板。。。。

网友:
膜拜大神,思路清晰,经验丰富。

网友:
牛 必须赞~~X79这种高端板子都会有这么容易坏的,只能证明牌子不行。

网友:
诊断卡好用不?多钱买的 带pcie啊!

网友:
思路也太特么清晰了...不乱不急 有条有理......我都没修改过这么高端的主板..你这个收多少大洋 ?

网友:
哥 你是我的偶像 太牛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非常仔细得讲解了的维修过程

网友:
楼主这板子修好收多少钱

网友:
不错,讲的仔细,,是学习的好贴

网友:
来自: 广东深圳
这个思路真详细,百分之99的板都可以修好

网友:
看上去好复杂啊,我能不能修好还是未知的数字啊

网友:
技术不错 又有耐心 很好

网友:
精英这款X79板子,我前前后后大概修了15张左右,只是因为今天碰到的茬确实多,不吐不快!

同行丢来的一批板,都是精英X79,成色非常不错,有原装挡板,只可惜都是坏的。

主角是这批板子里的其中之一,放手术台,打了3V、5V、12V对地阻值,发现都在正常范围之内。遂插上ATX排插,点开机排针,不触发。仔细看诊断卡,发现3V待机灯都还没亮。直接跑南桥附近的1085三端稳压器(这板子的3V待机供电就这一个地方)发现3脚有5VSB待机电压正常输入,2脚电压不正常,才1.1V。手摸1085,不烫,没明显温度,摸主板各个地方,也没发现异常。断电后打对地阻值,也是在350欧姆上下,看来这是正常的。那么要么1085损坏,要么取样电阻损坏。

直接从料板里拆个1085来替换试试,完毕之后,3VSB待机灯正常亮起。

点开机排针,正常触发上电。

接上CPU小4PIN后再次上电,“兹”一声,瞬时没了反应。拔掉所有排插后,只插24PIN,能正常上电,接了小4PIN后就保护。看来CPU供电部分是有问题。这板子的CPU供电和总线供电都是DRMOS设计。芯片为FDMF6705V。之前测量12V未有短路现象,这次打对地阻值也是正常的400欧姆左右。量CPU核心供电滤波电容对地阻值,也是260欧姆以上。量到总线供电的时候,阻值为0。

总线供电有2个DRMOS,主板正反各一个。直接拆正面的DRMOS芯片之后,对地阻值回复正常。冷却后接小4PIN亦能正常上电。看来就是它。想到之前维修购买还有剩下几个芯片,遂从料件盒里取新件补上

待冷却之后,上CPU,点开机排针,正常触发,但不跑码。量各大供电,情况如下:

内存供电:1.5V,正常
桥供电:1.05V,正常
桥SAS_1P5:1.5V,正常
锁相环PLL:1.8V,正常
总线供电:1.05V,正常
CPU预设核心供电:1.1V,正常

测量PCI-E槽的A13、A14时钟测试点,都是0V,测A11复位点,0V,看来是无时钟导致无复位。

板子的时钟芯片有2个
主时钟:ICS 9FGL1222,用来给PCI-E设备,1X插槽,LPC总线设备,IO芯片等等提供时钟信号。
副时钟:ICS 932SQ4200,用来给CPU、QPI总线、PCI-E显卡槽、X79桥提供时钟信号。

测主副时钟供电,都有3.3V。测两个芯片的25M晶振,都有压差。测主副时钟开启信号,都是3.3V,这就不对了。

因为这两个芯片都是低电平EN开启信号,高电平关闭。查主时钟附近的开启三极管,发现B级有0.4V的电平信号,E级接地。处于截止状态,C级高电平无法被拉低。镊子短接C\E级,诊断卡跑码。(借用外星人图纸,原理类似)

B级外接电阻的一端有3.3V高电平,另一端通过一个滤波贴片电容接地。拆掉滤波电容,上电主板正常跑码,这就是该主板时钟芯片EN开启信号不正常的通病。

上内存上显卡做系统,一路走下来无问题,跑鲁大师正常,板子修复。

修板不易,发帖更不易,能贡献的只有个亮机原板备份BIOS,求加分,求鼓励,谢谢各位!

 会员1323768300鑫豆2024-9-24 13:40
 会员12354082元2023-7-1 20:23
 会员5217932元2022-9-27 00:00
 会员5217932元2022-9-27 00:00

ECS X79R-AX.zip

网友(2016-06-22):
楼主用心了,真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