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60 亮机吱吱响

楼主(2016-04-12):
dell 5560 i5的本 挺新的 开机就是吱吱响 声音很大 能正常开机 进系统 功能都正常 就是响 机器一共3个喇叭 上边一个 下边2个 上边那个拔下来 响的声音不大了 但是还是响 不知道哪里 求助主板什么原器件能造成吱吱响
主板
求助
DELL

网友:
把风扇捏住还响?

网友:
是不是声卡有问题。。。。

网友:
楼主不是搞维修的吧建议送修

网友:
我也觉得可能是风扇响

网友:
你最好先确认是什么在异响 风扇 喇叭 还是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