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不了机

楼主(2016-04-12):
一台电脑,前天把显卡拔了下来换到另外一台电脑上,今天拆下来在装上去,电脑就不亮了,启动的时候显卡风扇在转,CPU风扇也在转,但是不显示,连LOGO画面都没有,直接黑屏,起初以为是显卡问题了,更换了显卡,结果还是一样,启动键盘鼠标的灯都不亮,后又跟换了另外一块主板,还是同样的问题,硬盘也更换了好的硬盘,显示器也换过了,就差CPU没有换了,这个台电脑一直放在那里没有怎么用,前段时间还开机,挺好的没有问题,就是前天拔了一下显卡,今天开不了机了,请问这个是否是CPU的问题~!

网友A:
就是前天拔了一下显卡
====================
可能是显卡接触不好。弄出问题了。。。

清CMOS,重新插好显卡。上诊断卡,看看跑的啥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前天拔了一下显卡
====================
可能是显卡接触不好。弄出问题了。。。

我已经更换了一整块主板了,还是不行!主板,显卡,硬盘,显示器都换过了!!

网友:
内存插过了吗?

网友:
电源。还没有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更换了一整块主板了,还是不行!主板,显卡,硬盘,显示器都换过了!!

不要再乱换了。。。教训呀。

清CMOS,重新插好显卡。上诊断卡,看看跑的啥码?看看跑的啥码?看看跑的啥码?

不要再胡乱换了。。看看跑的啥码?

重要的事情说4遍,可你视而不见。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老机器,放了一段时间就点不亮,后来清了CMOS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