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购升级笔记本内存

楼主(2016-04-12):
如何选购升级笔记本内存

  打算升级笔记本内存的朋友们,在购买升级用内存条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笔记本电脑内存的实际情况,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主频
  这个是最重要的参数,新买的内存条一定要好原装的一样的频率。你把不同主频的内存插在一起,或者把你笔记本主板不支持的内存买回来会产生兼容性问题。
  2.容量
  理论上来说,容量是越大越好,但实际一般用户使用4GB的内存已经绰绰有余。而且,32位的系统也只能支持到3.25GB的内存容量,再大的系统就无法识别了。所以,要升级到4GB以上,就必须使用64位的系统了。如果需要查看自己电脑系统是32位还是64位,可以右击桌面上的“计算机”,然后选择“属性”,打开“系统”窗口进行查看。
  3.CL延迟
  CL反应时间是衡量内存性能的另一个标志。指的是内存存取数据所需要的延长时间,简单的说,就是内存接到CPU指令后的反应速度。一般参数值是2和3两种。数字越小,代表反应所需的时间越短。当然,CL小的价格不菲,还要考虑你的主板是否支持。
  综上所述,用户在买笔记本内存扩容时,最好买原来相同的一条加上。这样稳定性、性价比最高。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内存好?速度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内存好?速度快

光看牌子不行的。比如宝马车从 20多万 到 100多万的都挂这个牌子。 要看参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