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说下今天修的几个本子

楼主(2016-04-12):
一个CQ41 通病 秒!~上BIOS   一个dell N4110 不上电 待机0.0004 通病秒 刷了4M 直接0.008   OK  一个同行的G505 上电0.36 掉电  直接怀疑南桥问题 非电容问题非BIOS  慢慢查 发现 南桥后面L85 开焊  两烙铁搞定 这个本子南桥有电容 只有2的组织 正常的!~不用怀疑!0755113南桥 比较惨淡的一天  又没有本子修了 0待修 无聊中突然想起一个G4 灰屏  拆机一看 P管3.3v 屏线口烧了  非屏线 非屏 直接怀疑HM65 因为集成的 直接换上 故障一样 再一看屏口 原来有一根针歪了  修复!还有一个M4010  一炮强奸OK

beijinghanqiang -10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看完就走

网友:
通病的机子好多啊   我咋一个都碰不到呢   G505  有点功力   小电感开焊是啥原理 大神给讲一下 为什么会开焊呢  电流也不大  也不热  这是为什么咧

网友:
想问下,要是不断有机给你修,你一天能修多少台,,,,是不是要赚发了!!!!

网友:
我怎么很少碰到通病的机子呢?楼主好运气啊

网友:
一天的生意真不错喔

网友A:
电感开路的确实少见  进水腐蚀还是怎么滴?

网友:
这一天效率很高啊!

网友:
全部看完 你会发现好多不单独是通病那么见到那  经验和技术绝对  赞!

网友:
看似简单,其实都需要丰富的经验和功底才能秒杀这些故障

网友:
平平淡淡几句,摸摸索索几天。//

网友:
电感开路这两年遇到过两次!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   直接秒杀

网友:
如果有照片的话我也很好奇电感自然开焊是个什么样子。

网友:
这一天得修多少机器啊

网友:
我碰到的4110都是显卡的mos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开路的确实少见  进水腐蚀还是怎么滴?

不少见   比如 宏碁V5 472G 南桥后面的电感!比如G450的 显卡旁边 L36  L38

网友:
真是厉害,生意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