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通病

楼主(2016-04-12):
修了起码六块华硕M5A78L-M同样的问题,开机跑马跑到2A然后掉电,供电都正常就开关针电压偏低0.56这样,把开关针旁边的822电阻换了。问题解决。
开关针电压

网友:
加分鼓励,华硕的822排阻创造了很多财富

网友:
开机不跑码 也不掉电呢 所有供电都出来了

网友:
2a代码主板应该处于点亮状态。

网友:
电压偏低的话,应该也会造成插电自动开机的

网友:
又是822 看来一般这种主板 把全版822都换了 应该有7.5成可以搞好

网友:
又见822 华硕的专利了 修华硕直接先822 ....呵呵

网友:
华硕做工不怎样

网友(2016-05-15):
不错,华硕的板子,好像多数是822有问题。

网友:
来自: 上海
不过还是有好多822换了也不稳定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搞好一块板。

网友:
学习楼主技术。楼主加油,给你加分了

网友:
822是一个神一样的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