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T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6-04-12):
下载分又见底了  今天发一例掉电的帖子

猪脚是华硕K43T  仁宝代工LA-7551P
拆机前的故障是:不定时掉电   掉电后电流0.03{当时有点急 没注意还能不能再次触发}
拆机后的故障是:亮机一会后掉电  连待机电流都没有了  不能再次触发   拔掉电源后几分钟能再次亮机之后再掉电  无限循环。。。。

那么接下来就是按时开时不开的思路来修了
不开机时 没待机  3V5V都没出来

查芯片时测情况是 :VIN — 19V    13脚-3v{这个电压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17脚线行5V正常  8脚线行3V正常  REF2V正常   EN1-EN2 0V

经查  PQ307 G级电压 5V  导致这2个N管导通 把EN1 和EN2的电压拉地去了
要想  PQ307截止  那么 PQ308就必须要导通
实测  PR319 VS这端电压19V正常  过电阻后就变OV了  阻值正常

那么很明显就是被VS_ON  这路给拉低了
一路追查之下:

发现受控于 温控芯片  把芯片摘除后 故障解除

后面温控怎么修就省略了。。。  天很黑了  估计马上就要下大雨了  先闪人了!

大家还有加分权限的话不妨给加点!

网友A:
温控拆了就好了吗?不装上没有影响吗?我试过两台机的温控拆出来又装回去就好了。。。看上去又没虚焊,,,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拆了就好了吗?不装上没有影响吗?我试过两台机的温控拆出来又装回去就好了。。。看上去又没虚焊,,, ...

想偷懒的话 不装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拆了就好了吗?不装上没有影响吗?我试过两台机的温控拆出来又装回去就好了。。。看上去又没虚焊,,, ...

估计是你的风枪热到了旁边的温控电阻了吧

网友:
不定时掉电   不好修哦

网友:
heheheh   思路清晰

网友B:
要下大雨了,呵呵

网友:
温控异常引起的无待机!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C:
如果方便 最好还是遵守原设计 跟修好
加分了

网友:
思路清楚。。。学习了。。。

网友D: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温控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方便 最好还是遵守原设计 跟修好
加分了

谢谢支持和建议  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我还是会继续修下去的 因为事情比较多 所以才会走下捷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温控芯片坏了

不一定  因为我也没查下去 当时手上还有其他机子要等着修 所以懒得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下大雨了,呵呵

深圳 暴雨!

网友:
如果不是温控芯片坏,而是元器件短路过温,把温控芯片折了,会不会导致烧鸡

网友E:
温控芯片引起的掉电,最好换一个避免机器过热烧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温控芯片引起的掉电,最好换一个避免机器过热烧件

嗯,谢谢提醒  因为这种情况修的少  所以没在意

网友:
搞好一点散热,不要温控芯片也没关系吧。

网友:
很可能不是温控芯片的问题,不过一般忙起来就直接拆了

网友:
温控芯片直接不要,不会出问题?

网友:
掉电后不能触发肯定保护了

网友:
没了温控我就怕以后会不会各种烧

网友:
不错,修得很好学习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 PU1在风扇附近

网友:
温楼主能将下控芯片的原理

网友:
修到过这个G718的八脚芯片坏引起不定时掉电的,不过好象是联想Y470的机了。主板是LA-6884P的。

网友:
温控会引起不定时掉,以后要注意

网友:
修这种不稳定的机子最怕就是你长修它的时候它都正常

网友:
不装的时候,以后温度检测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2016-05-19):
遇到个掉电的 开机掉电 电压都全了

网友:
思路清晰,修得就快呀

网友:
刚好我有一台也这样不定时掉电,我也拆来试试

网友:
温控异常都是关断了3.5伏

网友:
把pq308直接拆掉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