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跑C1重启维修

楼主(2016-04-12):
我有一块GA-G41MT-S2跑到C1后反复重启,各点电压正常,求维修思路

网友:
看看有没内存附近短线,要是没有的话就刷BIOS吧,技嘉双BIOS很多坏BIOS.

网友:
在内存边上有条线断了,靠CPU这边上

网友:
线没有问题,BIOS刷了好几次了。还会自动掉电重启

网友A:
换内存(三条以上),换CPU,查内存的条件,不行就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内存(三条以上),换CPU,查内存的条件,不行就干桥

换内存还要3条以上?给我个依据!为什么换完后不行就干桥?说说的话我也会,跟专家似的

网友:
技嘉这个问题比较多  南桥旁边排阻换下  不然这个不好修

网友B(2016-06-02):
我也有一个,放电可以开机。,重启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放电可以开机。,重启就不行了

查rtc电路 或南桥损坏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跑C1

网友:
测内存条件和PCE-E条件。。

网友(2016-07-16):
说说修好没有啊 楼主

网友(2016-09-19):
楼主没有吧rev说清楚啊 这样会导致误导

网友:
内存负载供电 SPD供电和系统管理总线都查了吗

网友C(2016-11-04):
楼主修好了没有?我也有一块一样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了没有?我也有一块一样的问题

技嘉这个问题比较多  南桥旁边排阻换下  不然这个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嘉这个问题比较多  南桥旁边排阻换下  不然这个不好修

嗯 好的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