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V星系列主板故障通报

楼主(2016-04-12):
V星870-SG45 V2不跑数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1896580\QQ\WinTemp\RichOle\R{YDZW1QTVJ}~K_4~CEK1U9.jpg!测量各项供电都正常唯独红圈圈里面的没供电更换OK、这款板子还有就是当26 或者C7的 BGA桥就解决、除外就没遇见过别的问题。这款主板。V星PH61-SP35(B3)故障1 触发马上掉电!测量无CPU供电。更换途中U47 无输出1.8V  还有种就是触发掉电有1.8V的更换U29 也就是UP6103 变质所导致 !故障2 有供电不跑数的首先看看1083的 U44有无1.2V输出、没有的更换U44 还有就是刷写BIOS  基本能解决不跑数故障还有就是当25 或者跑数跑不完的。拆掉COMS口芯片、或者量USB供电有无5V输出、更换即可、

PH61-SP35 (B3).rar

网友:
都是维修经验总结,有参考价值。

网友:
写得比较乱,换掉红圈圈里面的就OK了,场管电容一起换掉?

网友:
修到这样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