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660显存pcb焊点脱落

楼主(2016-04-12):
想问下大神们这种还有得救吗

网友:
话说屏蔽通道能行么

网友:
是掉点吧?看看是不是空点!或补点拯救吧。

网友:
只掉了一个焊点,补上就是了

网友:
这种情况如果是笔记本就要补点了,,就看你这显卡值不值得修了

网友:
能补上就有救,或者试一下屏蔽

网友:
BGA只能这样了呀

网友:
看是不是数据位,数据位的话就飞线吧,如果空点接地或者供电可以考虑空着它

网友:
图片太小看不清楚,是显存焊盘掉点了吗?掉电了有线就补点,没线可能是空点不用管

网友A:
好象掉了两个数据点.....其它的是VSS VDD点。。。不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象掉了两个数据点.....其它的是VSS VDD点。。。不妙啊!

的确是数据点

网友:
的确掉的是数据点 个人技术有限 补点有难度

网友:
pcb背面还有一个显存 不知道这两是不是连到后面的

网友:
有高人在珠三角地区么 令转高人维修

网友:
就要看手工了,,,,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应该没问题。。尝试下吧

网友:
掉这么几个,补好就是了,难道你不会补点

网友:
挖坑补点补线。细活

网友:
可以~!小弟救過不少片~不過很費工夫~
右上2-2
左下2-3 2-4
3個點左下左上最內測那個可以不補

网友:
个人手工不好 我不是专业修显卡的 其实我是修车的 修显卡只是个兴趣爱好

网友:
这卡原来是不亮的 送给淘宝修 修了3天说修不好偶尔能亮基本上是不亮 后来自己学修 卡能点亮 但是花屏了 发现显存给人家动过 然后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