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三星Q430内置喇叭一放音乐就无声,耳机正常

楼主(2016-04-12):
    接一台三星Q430开机进桌面的时候有声音,点桌面右下角小喇叭调音量也有声音的,不过音量比较小,只要一放歌或是电影的时候内置喇叭唱一下就没声音了,此时,用耳机是有相声音的,音量也正常,再拔掉耳机喇叭喇叭又响一下就没了;已在官网下过驱动安装,系统XP和WIN7都装过,故障一样,此机的板号是:ba41-01388a,HM55芯片组,声卡芯片是ALC269,集成功放,芯片已换过,供电以及与芯片有关的相关电路也查过,未见异常;另外我还有一块板也是Q430的,是HM65芯片组,声卡部分电路和这块板其本一致,装了系统也是一样的情况,不知是不是通病。特发此贴请教大神给个思路,静候中......

补充内容 (2016-4-16 18:03):
此机已换喇叭故障解决,之前也换过,不过是在原来内置喇叭没有声音而且没有关机的情况换的,再加上原喇叭并不是不能发出声音,所以当时误认为不是喇叭问题;后来是关机换上测试喇叭才知道还是喇叭问题,特此补充希望大家引起注意!

网友:
该弄得都弄过了只有怀疑喇叭啦

网友:
你应先确定喇叭是否正常,动圈引线也许断了,造成响一下就没声了。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这种最好你先能排除下是不是自己的喇叭故障

网友:
喇叭 喇叭到声卡线路

网友:
此机已换喇叭故障解决,之前也换过,不过是在原来内置喇叭没有声音而且没有关机的情况换的,再加上原喇叭并不是不能发出声音,所以当时误认为不是喇叭问题;后来是关机换上测试喇叭才知道还是喇叭问题,特此补充希望大家引起注意!

网友:
dfghhkl你就会存dfff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能是耳机的那两个接口看看是不是长时间使用导致一个先压着接口了 所以一直是耳机在播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