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D3V不触发艰难维修

楼主(2016-04-12):
主板:GA-B75-D3V R1.1
故障:不触发 无3VSB
  接到一块同行的B75主板,说超过30块钱就不修了,我心里那个毛啊,尼玛最低维修费就是30,也就是说不能换芯片。。。
  进入正题开始就是我痛苦的开始,拿到板子插上电无待机3VSB,测量没有短路,那么找到它的来源 Q92转出来3VDUAL,实测三个脚都没有电压 ,那么就是5VDUAL没有输入所以管子没有工作,查5VDUAL来源 发现是Q96转出,Q96是一个P沟道管子 ,测量1脚P_EN为4.4V,3脚5V,根据P沟道低电平导通的特性所以Q96截止,从而没有输出5VDUAL!
  那么P_EN要应该为低电平才对,我把G级接地3VSB出来了,但是还是不能触发,应该是待机条件还没满足即使接地也不能触发。那么查P_EN来源 ,发现连接Q106,发现管子工作正常但是5VL_EN没有电压,继续追线 ,发现连接Q76,Q76是P沟道管子, 发现-DEPSLP没有电压所以管子导通拉低了5VL_EN,发现-DEPSLP是桥发出的,那么就看看桥要发出这个-DEPSLP需要什么条件,根据B75时序桥得到3VDUAL之后就会发出PCH_DPOWOK,然后才会发出-DEPSLP,那么看看这个PCH_DPWROK有没有满足,在此因为没有丝印跑线跑了很久, ,找了很久找到这两个管子 ,测量Q31的B级为5V,C为0V,Q30B级0.7V,c级5V,修到这都知道Q30坏了,飞个线直接短接CE,标准的3VDUAL出来了,一路跑码亮机。这30块钱真是不容易,累死!
大家觉得好就加个分呗

网友:
这板子多于30元就不修了,,真是维修不好做了呀

网友A:
维修技术一流,报酬未一流,不成比例,在我这块至少得七八十。

网友:
B75图纸都有啊!传一份呗!

网友B:
碰到说这话的客户,要么给你五块钱把主板留下,要么直接拿走没精力挣你这三十块钱,就是收点料板修修挂淘宝卖卖也不止挣三十块钱

网友:
怎么都是最低30啊。这不是气人吗

网友C:
DPWROK   是  桥收到  的信号   不是发出的!3VDUAL_PCH  正常之后  发给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说这话的客户,要么给你五块钱把主板留下,要么直接拿走没精力挣你这三十块钱,就是收点料板修修挂淘宝 ...

用户都是这样,认为自己的东西不值钱,所以维修费不能高了,高了就不修了,但你要收下来时,他总认为他那东西是值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DPWROK   是  桥收到  的信号   不是发出的!3VDUAL_PCH  正常之后  发给桥!

是的,写错了

网友D:
不知道你修这个板花了多长时间,如果是我遇到这种客户,超过30元不修的话,直接送客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技术一流,报酬未一流,不成比例,在我这块至少得七八十。

我估计是那客户想换新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说这话的客户,要么给你五块钱把主板留下,要么直接拿走没精力挣你这三十块钱,就是收点料板修修挂淘宝 ...

有些客户很难说话,上次一个客户都给他修好了,他说他还有保修,又不想修了,要我还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修这个板花了多长时间,如果是我遇到这种客户,超过30元不修的话,直接送客走人

今天没什么事做所以给他修咯,要不然早就打发走了

网友:
以先测一下板子上的桥供电,刚搞好了一个 msi ph61-sp35 (b3) 也是桥供电电压低了!换个电源IC 好了!!!

网友:
现在这维修界越来越难了,客户从不想我们做维修学习时所付出的,就看到你换了个不值钱的管子接个线而已

网友:
看到超过30就不修了 我都不想继续学了

网友:
这个不难修,  就怕那种 待机正常 14.318 正常的 RSMRST也正长的  就是没有S3 发出来

网友:
这个问题绕了一大圈啊

网友:
用户都是这样,认为自己的东西不值钱,所以维修费不能高了,高了就不修了,但你要收下来时,他总认为他那东西是值钱的,,,

网友:
新人小白来学习一下论坛大神们的经验

网友:
30搞毛啊。

网友:
客户从不想我们做维修学习时所付出的,就看到你换了个不值钱的管子接个线而已

网友:
维修确实不好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