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e430不开机非通病

楼主(2016-04-12):
今早上班老客户拿来thinkpad  e430笔记本  不开机。。。接稳压电源  待机正常 电流0.00 按开关0.10  果断判断应该是触发了。拆机裸上电(无cpu,内存)  开机触发0.03  .。万用表测试待机3v,5v  都有。按开关有测试各电感有0.9_v1.5v.1.05v  。。但是开机电流居然只有0.03.不解   经验判断可儿是开启转换电压可能没出。。论坛搜了一变没有跟我这现象一样的。看来是偷不了懒了。。打开图纸找时序  。。根据习惯先找+3valw,跟+5valw。的转换电压+3vs,+5vs  。的mos管   u2302  u2301   的D级3.3V 5V  正常  S机电压  确实1.3v 跟1.4v  看来找到了线索。。果断判断  1.3,跟1.4v  是mos管漏过去的电 看来是mos管的电压转换开启电压不正常了。。分别测 两个mos管G机  电压都只有2.9v   n沟道mos管此电压应该是19v 高电平。。顺藤摸瓜。根据图纸得知这个电压是由+vsb经过两电阻提供  受到susp信号控制  。先测试io  的p116  susp# 3v正常    而在待机状况下测试susp 电压为4.5v  按开关后susp为0v    受susp控制的mos管q230此时会截至,不会拉低u2302,u2301G级。保证与+vsb相连接的G级为搞电平从而使u2301跟u2302能导通使转换电压正常输出。。 经测试susp此路电压正常。但是2302,2301的 G级电压明显偏低了。。看来是+vsb此路出来问题。。一路追查+vsb是由+vsbp转换过来的。。。重点来了重点来了  +vsbp  是由 b+经过pq202转换过来的  测试pq202  G机电压正常4.几v,+b也正常 19v 管子为pmos管  电压居然无法转换过来  果断怀疑pq202坏   找料板拆件更换此故障解决+vsb电压19v u2302 g级电压19v   开机转换电压都出来了。。电流一路飙升跳变几次。接屏幕亮机。。。

网友:
下次发帖建议配图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