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jitsu笔记本所有电压偏高有问题吗?

楼主(2016-04-12):
Fujitsu笔记本掉电会自动上电到0.6   所有电压偏高3.3V偏高到3.7V 5V偏高到5.4V 1.8V偏高到2.1V 1.5V偏高到1.8V这是神马情况掉电后电压恢复正常电压

网友A:
你检查下万用表是不是快没电了。

网友:
你的万用表没有电了吧?测出全板电压高.

网友:
负载轻了电压略高啊。你应查找掉电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下万用表是不是快没电了。

主板会掉电 上电的时候电压偏高 掉电下来电压正常……

网友:
你的万用表没有问题吗。。。

网友:
就算高一般也不会所有电压偏高的,先排除一下你的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