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460 按开机电流0.08

楼主(2016-04-12):
接手按开关没反应,拆机一看通病是51123 周围腐蚀,3V  5V不出来,清理了下  250K电阻腐蚀 换掉  16脚  19V 电容腐蚀    都装好  3V  5V 出来了   但是按开关 电流0.01---0.08 不动    51123换过,BIOS刷过  之前电阻腐蚀一换就好  难道还有哪不对???帮帮忙

网友A:
查下51123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B:
条件查完还是不行就换芯片吧

网友:
0.08内存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下51123的工作条件吧

1/1.5V      2 /2V     3/2V   4/3.3V   5/ 2V   6 /1.5V    7/3.3V    8/3.3V    9/8V   10/3.3V   11/3.3V   12/0.2V     13/5.4V   14/3.3V  15/0V   16/19V   17/5V   18/3.3V  19/0.1V    20/5V   21/5V   22/10V   23/0V   24/5V          23脚 PG00D待机3.3V 又还是没有的?

网友:
3V 5V都出来了,但后续的电压还有没出来的。。。

网友:
0.08  应该是开机都没开吧   后续电压没出 应该不会就这么点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条件查完还是不行就换芯片吧

芯片早换了 。。。。

网友:
信号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5V      2 /2V     3/2V   4/3.3V   5/ 2V   6 /1.5V    7/3.3V    8/3.3V    9/8V   10/3.3V   11/3 ...

内存供电出来没有?

网友A:
PM_SLP_S4#有没有发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M_SLP_S4#有没有发出?

没有   休眠S4#也没有    刚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   休眠S4#也没有    刚查到

按这个时序图修吧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
0.08A待机还有短路,看看3  5  V下管有没有短路,

网友:
测SLP_S5# S4# S3# 有没有发出,没发出就按不触发修

网友:
按照时序查

网友:
看看还有哪些电压没出来

网友:
二级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BIOS是刷的EC下面的那个么?把机子拆散了在装起来试试。。。。。有遇到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