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R4.1死机,重启维修一例

楼主(2016-04-12):
   机器经过检测,故障就是死机,用着用着会重启,有时开机还不显示!

 当时就头大了, 这么多问题! 18K电阻阻值也正常,把CPU,VTT供电芯片和PCH都加焊过了,还是一样故障!网上找了一下资料基本上都是说18K电阻和CPU供电问题。但电阻我量了是正常的18K,CPU供电在背面空的地方也加了两个220的电量上去……结果还是一样的问题!!
   最后,把显卡上下MOS管换了,把钽电容原来是220的我换成330,然后又在CPU供电空位置上补了330两个,原来是补了220,不管直接换成330吧!

   经过两天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A:
这个应该还有下文吧  维修案例 还没写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还有下文吧  维修案例 还没写完

是按错键了,直接就发上去了……

网友B:
其实这个很好解好不,上波波一测就知道 了,非常的明显

网友C:
后来有没有返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很好解好不,上波波一测就知道 了,非常的明显

我是没有波波的……。我这样发上来的话,如果有人跟我遇到一样的故障可以就按我的方法先试试……这样他们就少走歪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来有没有返修呀。

没有了,测了两天都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D:
是那里的问题 呀,也没有说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那里的问题 呀,也没有说明白

图片上面不是圈起来了吗!!!

网友E:
这种问题没有示波器就只能盲换了

网友:
示波器抓一下就知道有没有 盲目修。 大忌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没有示波器就只能盲换了

示波器没有啊。。不知道这种问题能不能抓到

网友:
就这样好了么???

网友:
没示波器也能修好这机子。看来运气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这种问题没有示波器确实难查

网友:
还是因为华硕的电容偷工减料啊

网友:
我有个华硕K42JR 4.0 的 进系统掉电 bios刷了N个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弱弱的问下楼主为什么会想换mos管和电容尼?依据尼?

网友:
把下文也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