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8M-S2 REV:1.0不跑码

楼主(2016-04-12):
一块GA-M68M-S2  REV:1.0不跑码

32.768起振

PCI b16脚有波形

A15脚有3.3V高电平,测PCI-E A11E脚3.3V
A14有0.77V

A13A脚0V没有时钟。

没有图纸,一片空白,高手快出来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
论坛还有人在没有?不会这么早都睡觉了吧!!

网友:
这是单桥的板子,可以加焊一下单桥,,,,

网友:
技嘉板供电正常  就先刷BIOS再说~~

网友:
加焊南桥,跑到7f正常亮机

但是南桥发热很厉害,1分多钟就掉电保护了。我去做下散热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45828-1-1.html

谢谢,这张图正好,先下了2张,不一样的,花了我20分。

网友C:
AMD单桥时钟集成在桥里,加焊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张图正好,先下了2张,不一样的,花了我20分。

祝你成功,有结果回复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单桥时钟集成在桥里,加焊桥

谢谢,你说的正对,我按zhangxunhai大师说的加焊南桥就亮机了,现在正在测试,看看稳定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祝你成功,有结果回复上来!

加焊南桥亮机,但发热很厉害,2分钟左右就会掉电保护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焊南桥亮机,但发热很厉害,2分钟左右就会掉电保护了

问题没有找到,可以换了南桥再试试,或南桥相关的电路,也一起查查!不要盲目的干!

网友D:
一个有时钟一个没时钟 就打下两个时钟脚的对地值。值没问题就先刷个BIOS,我有这个主板的图,不过在我移动硬盘里,硬盘在公司,你要明天可以传你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有时钟一个没时钟 就打下两个时钟脚的对地值。值没问题就先刷个BIOS,我有这个主板的图,不过在我移动 ...

谢谢城主,我按3楼说的加焊了南桥,就正常亮机,现在正试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没有找到,可以换了南桥再试试,或南桥相关的电路,也一起查查!不要盲目的干!

刚才保护应该是cpu散热没做好,现在好了,晚上测试一晚上看看。

网友E:
建议楼主查一下桥的条件,正常就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查一下桥的条件,正常就干桥

加焊桥后,正常开机,晚上测试一晚,现在也没问题。应该是没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才保护应该是cpu散热没做好,现在好了,晚上测试一晚上看看。

修好就好,可以挣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就好,可以挣钱了!

是的,也非常感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