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3 跑CC.-b0-98-96直接秒杀472

楼主(2016-04-12):
今天修一块华硕P5G41T-M LX3 重复跑CC.-b0-98-96一直不停,找了几个通病帖子说IO傍边的822和BIOS822,就从料板拆出来换完了,还是老样子。差点想干桥的冲动,留意了一下IO傍边还有472.排阻,那么多822都换了也把472换了再看了,结果。。。。一路跑马亮机了。哈哈哈。。大伙们遇到同一型号的牌不妨秒杀试试

网友:
都是直接换,没有测量一下吗?有什么问题 ?

网友:
你先打下阻值。不对再换。

网友:
我记得这个板子风神好像写过一篇帖子,里面说是内存槽旁边有个排阻有问题

网友:
像这种板子,也是不好修,板上那么多822,都换也很费劲,但有时换完也不一定能搞好,,,

网友:
有些排阻在不同的板不同的位置,打阻值为0的也不足为奇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换了没好,晕了

网友:
822也换完了吗

网友:
我的卡logo  晕死。

网友:
怎么华硕都是822..472.。的问题。。。

网友(2016-07-15):
这种帖子看多了没营养。呵呵,

网友:
这个品牌的机子排阻很爱出问题惹到卡代码的 简单的搞了  下一步就换排阻

网友:
我这也是这个问题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都是通病来着的,不好 查

网友:
基本华硕G41不过内存的码,直接换SIO旁边的排阻

网友:
呵呵。。现在遇到华硕主板第一反应就是换822,,,,

网友:
特想知道楼主的台版图纸那找的  台式不是特别精

网友:
感觉现在遇到的9245A没有cpu供电的板子,换芯片能出来的    很少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今天救的一块同样故障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