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EC_RSMRST#信号

楼主(2016-04-12):
请问下EC_RSMRST#  这个信号是由EC发给南桥的还是南桥发给EC的,还是这电路图有问题?  看途中EC的EC_RSMRST#是进来的,南桥的EC_RSMRST#也是进的,新手搞糊涂了!

网友A:
呵呵,多数是直连在接一个下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多数是直连在接一个下拉电阻

但是我搜索电路图中有这个信号的就 只有上面2个图

网友B:
rsmrst是ec给桥的,图纸上的箭头很多错的

网友C:
图纸中这种信号的标识进出很多都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rsmrst是ec给桥的,图纸上的箭头很多错的

恩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中这种信号的标识进出很多都不对

恩  谢谢

网友:
EC发给南桥的

网友:
图纸不全对的啊。修好了。可以做个实验

网友:
是ec发给桥的。

网友:
不要被图纸误导  rsmrst一直是EC给桥的待机好信号

网友:
是ec给桥的图纸有的箭头是错的

网友D:
另外在问下EC_RSMRST#  这个信号是待机正常EC就发出,还是按下开机键产生了南桥的电压后才发出呢?

网友:
如果CE检测到电源适配器,会自动发出信号开启南桥待机供电,然后发出RSMRST#给南桥,通知南桥待机电压正常

网友:
待机芯片正常输出两路PWM后,待机芯片发给EC 3V_5V_POK   EC再发给桥表示待机电压好

网友:
有的主板是需要开关触发才有桥待机的

有的是插上适配器才有桥待机,有了桥待机供电并且正常EC收到信号就会发给桥RSMRST#

网友:
EC通知桥待机电压正常的信号,3.3V。画图人随意标上的,不要全信。

网友:
rsmrst是EC给桥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另外在问下EC_RSMRST#  这个信号是待机正常EC就发出,还是按下开机键产生了南桥的电压后才发出呢?

ec得到供电 时钟 复位后,就会发出片选信号,读取bios资料,配置脚位,有的在待机情况下rsmrst就产生了,有的按开关后,都有

网友:
箭头不能代表百分之百的信号方向,是EC发给南桥的

网友:
EC在自身条件满足,桥的待机正常发出RSMRST#给桥,有的是按开关之前产生,有的是按开关之后,

网友:
图纸很多是错的!!我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才坚信这一点的!

网友:
这是ec发给南桥的

网友:
一般是由待机芯片发给EC一个PG再由EC发给南桥!!!

网友:
有的主板是需要开关触发才有桥待机的

网友:
ec给南桥的挂起信号

网友:
这个箭头符号不要管哦,都是乱来的。。。

网友:
ec给南桥的,pwr_btn一起过去的

网友:
别想多了  花屏要么内存 要么南桥大方向

网友:
这是EC给南桥的,通知南桥待机电源已经好了,图纸上面有些是乱画的,不能全信

网友:
通常是EC给桥发的待机正常信号,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