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手机字库损坏更换原则是什么

楼主(2016-04-12):
新手求助,
手机
字库损坏了,拿什么来替换的。买一个全新的一样型号,直接上去能用吗? 除了写SN,还要不要写底层自检程序呀
手机

网友:
新字库 肯定要写了底层资料都得写

网友:
那要看你是什么手机啊,不同手机维修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换硬盘,很不错的赚钱方法,不过需要个工具,实际维修中,又少,我们小地方,不值得投入

网友:
买写好资料的就 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