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SLJ8E能用SLJ8C代换吗?

楼主(2016-04-12):
请教下SLJ8E能用SLJ8C代换吗?手上有个三星笔记本,进水机。桥特别烫,手上没有SLJ8E,请问能代换SLJ8C吗?

网友A:
这个没代换过,也想学习和了解一下,所以搜索了论坛,有个帖子说是可以换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94644-1-1.html

网友:
据说有些机器可以待用的   但具体还是需要自己去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代换过,也想学习和了解一下,所以搜索了论坛,有个帖子说是可以换的,,,
http://www.chinafix.co ...

谢谢,我马上测试下,成功与否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马上测试下,成功与否告诉你

大半夜就开始测试???

网友:
太麻烦了吧,哥哥,都11点了,不过很期待结果

网友:
E可以代替C,但是C不能代替E

HP机器我试过一个。

网友B:
成功了,可以代换

网友:
不知道,帮顶,期待结果

网友:
这个只能试一下

网友:
还是用原值换吧,免得麻烦

网友:
8F是HM75 8E是HM76 8C是HM77  高的基本可以代替低的

网友:
论坛里自己搜一下!!!可以的

网友:
你在论坛搜这样的问题,答案是很明显的,肯定可以代

网友C:
应该可以换的 我之前换过

网友:
好像G480的能代换,其他的也要看哦。。

网友:
可以的,我换过了

网友:
都可以,我经常换,没见过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功了,可以代换

只有实践才是最说明问题的,感谢回馈信息

网友:
下次遇到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换的 我之前换过

嗯,我已经换成功了

网友:
可以换,已经换了很多了。

网友:
可以换,我换成功了

网友:
可以!今天刚换过

网友D:
我也准备试试,好了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准备试试,好了告诉你

我试了的,可以代换,功能都正常

网友:
貌似换啦要刷PCH BIOS

网友:
修过一次DELL的,三代的CPU代换后3.0 USB不能用不过其他的都正常,客户不同意思只好又换一样的就好了

网友:
能 放心使用

网友E:
这个代换问题论坛里面有很多,我只能说有些机器能代换,有些不能,有些代换了usb硬盘不能用,最好原型号

网友:
这个论坛里早有验证了,是可以的

网友:
完全可以代换,换过很多了

网友(2016-05-22):
可以替换的  我有换过

网友:
我之前用华硕的换过一次

网友:
有人代替成功过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换上试下好了告诉大家

网友:
恭喜实践成功

网友:
这桥发热很大啊,加焊一般就好。

网友(2017-01-11):
问一下卖芯片的

网友:
大多数板子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代换问题论坛里面有很多,我只能说有些机器能代换,有些不能,有些代换了usb硬盘不能用,最好原型号

是的对!!不是每一款机器都能代换的,只能说是大多数都能代换。